基波不是50Hz时谐波如何确定

楼主(2011-03-01):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高次谐波频率是基波的倍频,因此应该以基波为准计算。如若发现有非此基波倍频的谐波,那是其他谐振源所致,与此基波无关。

楼主:
谢谢!那变频器频率为1k,这个看做谐波还是基波?

网友A:
to 3L:

那是“载波”,且是脉冲。如果论谐波,其成分非常丰富。若脉冲形态不变(如脉宽),则基波就是脉冲频率(1K)。但若脉冲存在形变(如改变脉宽),则此处“基波”概念就不复存在了,取决于脉冲形变的周期性和频率。

网友B:
LZ是指测量还是分析计算?
测量用带FFT示波器或者频谱分析仪;
分析计算用泰勒级数展开.看它的齐次倍频幅度

网友B:
分析计算时,省事点找个Matlab那样的数学软件.

网友C:
个人理解:这是个理论问题,建议楼主可以研究研究相关的教材,对于限定的分析对象,基频也是固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工频50Hz只是一种常用的基频而已,所以得用实际基频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