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即需要dc12v电源/ac24伏电源都能用怎么弄

楼主(2011-03-01):
(无正文)

网友A:
整流桥加稳压

楼主:
输出要12v左右的提供给摄像机板,如果加稳压,dc12v输入的时候也会有压降啊

网友B: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

网友C:
首先是要保证DC12V能使用,再将AC24V整流滤波稳压后跟12V并联也可以,这样的话两组电源都可以用,但是记得要用二极管将这两组电源隔离。

楼主:
DC12V输入和24vac输入要求是同一个电源输入接线,就是说输入电源只有两根线,要确保12v摄像机板都能工作

网友B:
6楼:
是否必须共地?是否需要隔离?是否允许极性反转?

网友D:
ac24v加一个整流滤波,24X1.414=33.9v,做一个兼容12-34v输入的电源即可。

楼主:
一般24ac变压器出来的都27,28v了,X1.414后快40v了,没找到有耐压40多伏的dc-dc的ic啊,找到个2488又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