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C 带通滤波器自激求助

楼主(2011-03-01):
做了一个GIC的32。768K滤波器,但不是很稳定。很容易自激,自激频率约在1。475MHz。试换了BA4510,NJM062,NJM4580等OP都没有改善。请高手指教,谢谢 。

楼主:
等高手回复:'(

楼主(2011-05-12):
谢谢大家,把第一个2.21K与2.2NF换位变好了

网友A(2024-02-03):
虽然是很老的帖子,还是想回复一下,因为我用碰到了类似问题,GIC滤波器自激

可是楼主的解决方法看不懂啊,这么一换,电路根本不是带通滤波器了,自激确实没了,但是也没有选频功能了

不知后来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