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想用cpld实现并串装换

楼主(2011-03-01):
大约50路的并转串,用什么芯片比较好?成本价大约多少?请指教啊

网友A:
我曾经用10万门的FPGA做了CPU总线转32个串口(UART,无RTS/CTS),还包括了其它逻辑,不知现在值多少钱了

网友B:
需要10万门吗??1万门就足够了!!!!!现在这些已经都不值钱了,顶多值个3000-5000千块钱

网友C:
CPLD最少钱了.看一下你的状态机复杂程序.

网友B:
如果是同步串口,所需资源还少点,如果是异步串口,资源要求就很多,建议直接弄个cyclone的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