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系统仿真不了

楼主(2011-03-01):
用STM32F103C6做了几块电路板,仿真工具用JLINK+KEIL MDK,焊接第一块开始不能仿真,后来折腾一段时间可以仿真了,软件测试通过了.
于是又焊接了3块,都是只焊接了最小系统,其他电路不焊,结果都仿真不了,做样机的事情就耽搁下来.
我先将原理图贴上,大家伙帮忙看下哪儿出了问题了,非常感谢!

楼主:
不能仿真的个别电路板,还出现了开始电压是3.3V,后来攀升到3.9V的问题

楼主:
请大家帮看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另外帮分析下电压开始是3.3V,然后上升到4V多的问题,估计这个时候单片机也损坏了.

网友A:
VDDA接到VDD了吗?

网友B:
电源是否稳定呢?
这个芯片我不清楚,以前有款单片机板,因为供电不稳导致内部不断复位,仿真器连接不上,后来在软件启动连接的时候迅速按下复位,N多次能碰到一次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