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1-03-01):
(图片)

网友A:
8V 通过R17/R16分压 = 0.18V

采样电阻 R12 = 0.47欧姆

所以充电电流,0.18V/0.47欧姆 = 380mA

楼主:
mmax,我不是很懂哦,能详细分析下吗?

楼主:
这个充电电路是不是脉冲电流充电方式。。
所以他的电流有两种呢:
一种是mmax算的。
两外一种是R16*8V/(R17//R18+R16) = 0.48,充电电流0.48/0.47=1.02A

楼主:
总觉得理解的很夹生。郁闷啊

网友B:
LM339好像是比较器?

网友A:
U1A应该是过流指示,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就灭。

U1C是电压反馈保护。
U1D是电流过流保护。
他两都是通过关断T3达到保护目的的。

U1B是保证电池低压时,以较大的充电电流。他对T3的控制力度大于U1C和U1D 。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不是脉冲电流充电方式呢?为什么没人来解答呢。

网友C:
感觉应该是脉冲充电的,当电池接入以后,整个电池回路的情况:充电电压通过电池和R12(0.47欧姆)形成回路,这个应该是极限电流了.由于此时电流过大,势必让BT+到GND之间的电压下降,于是R4(R2+R6)分压变低U1B输出变高(不过U1B输出和U1D并联所以不一定输出高!);R4和(R2+R6)分压变低以后低于比较门限U1D输出变低,U1D同相端电压为R16和R17分压的0.18V(2楼计算的),由于此时电流极大,所以R12上的压降很高,如果高于0.18V,则U1D输出变低导致T3截止时间增长,引起T1截止时间增长,输出降低,减小电流了,减小电流以后,所有的分压点,比较门限,比较器输出又不停的翻转,T1工作在开关状态,不停工作下去。
个人感觉而已,不知正确与否,勿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