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到底要怎样做才算实用而简单啊

楼主(2011-03-01):
看了不是高手讲了按键处理,但是我总感觉没有一种实用易学的方法,至今我还在想,按键究竟怎么处理好,不耽误单片机,又能准确实现功能。
希望高手不要旁观,多多指教在论坛中挣扎的学习者

网友A:
菜鸟旁观

楼主:
顶起来,学点实用的,免得东看看,西学学,一点不会

网友:
刚开单片机这门课,啥都不了解,不知怎么学?:'(

网友B:
长按,断按,连击。。。
要求不高,就不用区分了,只分按下和松开。。

网友C:
我是开个16HZ或者32HZ的中断唤醒,唤醒后检测有按键就直接当键值,也不去抖,是公司前辈学的。

网友D:
LS
不去抖是不行的,
不过定时中断其实有一定的去抖功能

网友E:
不去抖那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F:
连续键是不需要祛痘

网友G:
消抖的方法很多,请打家多谈谈。
我用165做扩展,到现在还没成功,因为消抖没处理好。

网友H:
按键根据需求处理最好 尽量通用 水平有限暂时不能通用的情况下先满足需求

可以参考农民讲习所前辈或者菜农前辈关于按键的程序  网上搜搜就有 看看思路

网友D: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对按键值进行解释
就象电脑键盘一样,他只管检测是什么键按下了,但到底起什么作用是由特定的应用程序决定的

网友I:
我常用的方法是在定时器中定时扫描,根据按键状态得到一个键值和一个有上限的时长,再根据这个数据在作处理;

网友J:
挖空心思设计一个包医百病的按键处理程序吧。

网友K:
用专用的按键处理芯片,有按键时给单片机一个中断,单片机读取按键值就可以啦。

楼主:
按键长按、短按、双击,就行了,其实其他道理是一样的,请哪位高手不吝指教啊。

楼主:
要不有人对两个按键的时钟程序,写个例程也可以,一个是调整,一个是增减

楼主:
匠人有本书,看了,我觉得懂点,但是,怎么写,还是写不好啊

网友L:
状态机  马潮讲过

楼主:
马潮的那本书啊

网友E:
我上次一个单片机里面就是要状态机做的

网友M:
状态机,去抖也在状态中,不死等,
按键扫描及按键功能处理独立程序处理。

楼主:
非用状态机吗

楼主:
嘿,高手还是没有出来点化,楞找找不出来啊。

楼主:
johnwjl  能给我说说这状态机这部分知识哪儿能找到啊,或者帮我写几行按键检测的代码演示学习学习好吗

网友N:
去搜索以前 刘钱被/冷漠 与highgear pk 的帖子, 里面有用各种语言做的用 状态机处理按键 的程序。

楼主:
highgear:
刘钱被/冷漠 与highgear pk 的帖子, 里面有用各种语言做的用 状态机处理按键 的程序。
s收不到啊

网友O:
如果不想用程序,是不是加个阻容吸收就好了?

网友P:
现在的按键式的产品很多都改良成了  -----电容式触摸的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http://www.soujet.com

网友Q:
定时器定时10——20ms

定时时间到 进入状态1  查看是否有按键按下 有则等待下一次定时中断进入状态2,没有直接退出,状态不变
           定时时间到进入状态2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1,2之间的定时用来去抖动用)有则确认那个按键按下,并准备进入状态3,没有直接退出,返回状态1
                定时时间到进入状态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松开返回状态1,检测下一个按键,没有则状态不变

网友R:
消抖和松手检测。
if(set==0)
{
       delay(5);//延时5毫秒
     if(set==0)
        {

}
    //以上是消抖
//以下是松手检测
while(!set)
{
       delay(5);
}
}

网友S:
抽空把按键检测了就好,感觉

楼主:
吧显示来做按键的延时,这样做到底牢靠吗。我试试有时候也有失误。还有,按键松开要不要延时?

楼主:
有经验的前辈能不能出来说说,就当同情一下菜鸟吧。

楼主:
if(mode==0)display();
    if(mode==0)
   {
     while(!mode)display();
      display();
     i++;
     if(i>=4)i=0;
   }

这样写合理吗,

楼主:
匠人给说说吧

网友T(2011-05-05):
哦  那本书有介绍

网友U:
看情况的吧
项目中断资源丰富,就用中断.
主循环超过40ms以上也最好用中断去扫描.

网友V:
偶也想知道啊!

网友W:
按键长按、短按、双击,就行了,其实其他道理是一样的,请哪位高手不吝指教啊。 zjszjtk 发表于 2011-3-2 13:18

读到按键,对标志S1置1。
不停的读S1及按键是否存在。
若S1==0,KEY1==0,则是长按键
若S1==1,KEY1==0, 则是按键中&计时中,回到 GOTO $-2 中
若S1==1,KEY1==1,则是短按OR双击。
  进入到是否 是双击的判断。
  延时M 这毫秒 (双击间隔为M毫秒,即表示约在M毫秒内的击键判为双击。超出不候),
                        判读KEY1==1,则是短按
                        KEY1==0,则为双击。

定时中断中,判读到S1==1,则开启N秒倒计时(N表示长按的时间),计时结束时
S1=0.

如果不想 让MCU 一直等待这个结果,可以设置一个定时标志。定时中断中,读一下。把结果返回成一个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