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波形

楼主(2011-03-01):
请教大家 V2.2输出该种波形由何产生?如何滤除?

网友A:
LZ,从你图上看。
你的干扰是500k的周期、干扰本证是20M左右的震荡波形。

有可能是你单板内部的干扰源? 你的晶振是不是20M的?
然后再找找单板上那些东西是500k的工作频率。(外部总线?IIC?)

还有,你用示波器测得8mV的信号?!!
还是你探头衰减倍数设错了?

楼主:
感谢大家阅读 谢谢

楼主:
感谢2楼 探头1x
单块小电源板 输出3.3V 10欧姆电阻负载
无晶振 无外部电路

网友B:
峰峰值才8mv啊,已经不算大了吧。
可能是板子本身产生的干扰或者测量产生的

网友A:
怀疑你示波器表笔跟显示刻度不一致。实际波形肯定不是8mV!
用示波器直接测8mV的信号的波形,个人感觉不可能。(有间接方法可以测)

网友:
这是电网的干扰或者是示波器本身的干扰,并不是你上面电路产生的。

网友C:
解决方法:LM317的输出加一个0.1uF的电容。这个是很必须的,可以参阅数据手册相关方面。

网友D:
该电路能实现什么功能呀,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E:
该电路应属于DC-DC 转化电路,应先用数字表测试有无电压,如有,就是示波器有问题。很好层别的。

楼主:
图后LM317有1uf钽电容 没有拖出来

网友A:
钽电容滤不掉M级别的干扰。
你要在单板电源上多放一些1u和0.1uF的瓷片电容。

你还没说你8mV的波形是不是准确的?(示波器测8mV波形测不了的)

楼主:
我用的是泰克TDS2022B 200MHz 2G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