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定时器的ETR与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2011-03-01):
请教!
1.在STM32的计数器中的脉冲输入引脚是ETR,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有ETR引脚具备脉冲计数功能,而其他通道都不能进行脉冲计数?
2.如果我在一个定时器模式下想同时计数两路脉冲计数,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脉冲计数功能,而只能使用捕获中断计数?
3.但是捕获中断只能捕获单边沿,外部中断可以捕获双边沿,是使用外部中断计数?有没有比较过外部中断计数和捕获计数那个的精度高?

谢谢

网友A:
1)还可以使用CH1和CH2
2)“同时计数两路脉冲计数”是什么意思?打算怎么做?
3)同时使用2个通道,可以捕获双边沿功能。如果频率不高,外部中断计数和捕获计数具有相同精度;如果频率较高,使用外部中断有可能响应来不及,会丢失计数。

网友B(2015-08-12):
@香水城 请教一下 有没有STM32 定时器 CH1 CH2用作外部脉冲计数的资料,或者例程。。在这里卡了好久都没调出来。。谢谢!

网友C(2015-11-03):
引用 网友B:
@香水城 请教一下 有没有STM32 定时器 CH1 CH2用作外部脉冲计数的资料,或者例程。。在这里卡了好久都没调 ...

同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香水城 请教一下 有没有STM32 定时器 CH1 CH2用作外部脉冲计数的资料,或者例程。。在这里卡了好久都没调 ...

你的计数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