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离线的PIC烧录器?

楼主(2011-03-01):
有谁做过离线的PIC烧录器?
或者有相关的资料的吗??
谢谢~~

网友A:
PM-D
这个可以离线下载。

楼主:
如果是自己想做一个。。。

网友A:
如果是自己想做一个。。。
引用 楼主:

编程时序自己对着PIC的编程手册看就是了。

至于脱机下载,那只是辅助功能而已,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

网友B:
PICKIT2,PICKIT3都可以离线烧录。

PICKIT3离线烧录更加方便

网友C:
PICKIT2,PICKIT3都可以离线烧录。

PICKIT3离线烧录更加方便
引用 网友B:

KIT3不错

网友D:
如果不需要太特别的功能,请参考PICKI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