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单片机能用32KHZ的晶振否?

楼主(2011-03-01):
电路如何搭!好像STC没有EMC那样子的低频振荡方式的!

如果可以在3V32KHZ的情况下,功耗一般会低到什么程度!?
好像STC手册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有知道的吗?
谢谢!

网友A:
功耗在几百微安级别
这个是由单片机核心结构决定的
PIC以及类似PIC的核,可以做到几十微安

网友B:
STC内部可以分频降低功耗最大分频数为128分频 用4M晶振可以到31K

网友C:
楼上正解,我试过用32.768kHz的晶振,结果没反应,4M的128分频得31.25K,就是不知道这分频过后功耗能否比4M,1T更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