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让我做一回伸手党吧。。。。。

楼主(2011-03-01):
要给芯唐的W79E825编程,用keil,这个型号的是MCS-51内核。KEIL里面可以直接选择W79E825这个型号的。但是我查看了下\keil\C51\INC文件夹,里面并没有W79E825系列的寄存器定义头文件。难道用#include<reg51.h>?
大哥,这样明显不行的啊。华邦和芯唐的那个鸟官网也没有任何相关的下载。
伸手,求神人指点。

网友A:
相同的copy
不同的自己写了
那么一点东西

楼主:
/*--------------------------------------------------------------------------
REG51.H

Header file for generic 80C51 and 80C31 microcontroller.
Copyright (c) 1988-2002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REG51_H__
#define __REG51_H__

/*  BYTE Register  */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  BIT Register  */
/*  PSW   */
sbit CY   = 0xD7;
sbit AC   = 0xD6;
sbit F0   = 0xD5;
sbit RS1  = 0xD4;
sbit RS0  = 0xD3;
sbit OV   = 0xD2;
sbit P    = 0xD0;

/*  TCON  */
sbit TF1  = 0x8F;
sbit TR1  = 0x8E;
sbit TF0  = 0x8D;
sbit TR0  = 0x8C;
sbit IE1  = 0x8B;
sbit IT1  = 0x8A;
sbit IE0  = 0x89;
sbit IT0  = 0x88;

/*  IE   */
sbit EA   = 0xAF;
sbit ES   = 0xAC;
sbit ET1  = 0xAB;
sbit EX1  = 0xAA;
sbit ET0  = 0xA9;
sbit EX0  = 0xA8;

/*  IP   */
sbit PS   = 0xBC;
sbit PT1  = 0xBB;
sbit PX1  = 0xBA;
sbit PT0  = 0xB9;
sbit PX0  = 0xB8;

/*  P3  */
sbit RD   = 0xB7;
sbit WR   = 0xB6;
sbit T1   = 0xB5;
sbit T0   = 0xB4;
sbit INT1 = 0xB3;
sbit INT0 = 0xB2;
sbit TXD  = 0xB1;
sbit RXD  = 0xB0;

/*  SCON  */
sbit SM0  = 0x9F;
sbit SM1  = 0x9E;
sbit SM2  = 0x9D;
sbit REN  = 0x9C;
sbit TB8  = 0x9B;
sbit RB8  = 0x9A;
sbit TI   = 0x99;
sbit RI   = 0x98;

#endif
貌似确实不是很长。。。我自己对着芯片资料给W79E825写个试试。估计悬,第一次写。

网友B:
在源代码窗口单击鼠票右键,你就自然明白了

楼主:
在源代码窗口单击鼠票右键,你就自然明白了
引用 网友B:

单击了。。。表示对最后两个选项很不解。。。。尝试着点了几下,依然不解

网友B:
LS
看来是菜鸟啊
菜单里有个插入相关的头文件的命令,单击一下即可
自动插入相关MCU的头文件,这是KEIL人性化的地方
可能网络有问题,不能添加附件,不然可以挂个图片的

楼主:
LS
看来是菜鸟啊
菜单里有个插入相关的头文件的命令,单击一下即可
自动插入相关MCU的头文件,这是KEIL人性化的地方
========================================
我以为他说的是在H文件里右键的。。。
这个功能我知道的啊,但是KEIL里面本身就不含有W79E825.H,怎么插入啊?下也下不到

楼主:
菜鸟是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厚着脸皮当伸手党啊,哈哈~~

网友C:
W79E825头文件来了

楼主:
123jj威武。。。。二姨荡漾

网友C:
嘻嘻!

LZ做了一回伸手党,记着欠二姨一份情,下次有什么好东东,一定要往二姨身上砸~~~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