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900

楼主(2011-03-01):
有使用过SIM900 GSM模块的大虾没,想请问该模块的稳定性如何
与华为的EM310相比,哪个性能稳定些(尤其是GPRS部分)

楼主:
没有使用过的大佬吗

网友A:
目前使用发现内部软件有BUG,还好厂家会跟进升级。

网友B:
SIM900是有一些小问题

网友C:
稳定性主要由自己的设计决定。

楼主:
还好,有朋友回答,非常感谢!
我现在也是在使用该模块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想问问还有没有价格差不多但性能好一些的GSM模块

网友D:
SIM900A 问题少一些

网友C:
如果是GSM模块,TC35i。

网友E:
TC35i的价格比较贵,所以国内都是选择便宜的,才不管品质,能用就行。华为的模块还可以吧,我们一直在用。

楼主:
TC35i 早已经停产,后来使用SIM300C还可以,但是也停产了
现在改为M900 问题太多了,才出1K多产品就能把不是问题的问题都给体现出来了
也不知道SIMCOM的工程师怎么混的,开历史倒车,而且模块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很弱智
但又让人尴尬的状态
考虑的使用MC55I,但是价格太给力了,毕竟我们做的是普通消费品

网友E:
华为新推出HUAWEI_MG323还可以。

网友F:
SIM900推出了一体化模式,里面可以编译自己的程序,听起来不错,还没评估过

网友G:
也许我们家的模块可以帮到你,经纬科技的,我们应用在车载导航方面很多,并且自己也开发了一些产品以及方案,也许可以互相帮助

楼主:
谢谢LS
现在在重新评估几家公司的模块,到时候一起分享

网友H(2011-07-14):
恩SIM900差不多的有quectelM10但是不兼容,如果楼主对尺寸没要求的话可以考虑用M10  尺寸29*29

网友I(2011-08-26):
性能一般,数据包大于500k一般会通信中断

网友J(2011-11-01):
两个模块都存在问题,主要是在基站注册方面,稳定性主要是控制设计决定,也就是MCU和模块两个之间的配合!

网友F:
2G模块的话 华为的 wavecom的 用过都还不错,当然软件上自己要根据可能的状况,设计很多解决办法,这个是靠经验和具体应用积累了

网友K:
我是赚积分的

网友L(2012-05-19):
一堆问题

网友M(2012-09-17):
回复 网友N:
mark 真是全呀,全呀

网友O:
SIM800、SIM900a的性能很不错,研发工程师也接触过,个人觉得专业水平还是很不错。
SIMcom出货量也很大,还是受到了认可的。
楼主遇到了很多bug,可以尝试和FAE沟通,确定是不是bug

华为这个不了解,不过华为名声要大一些,请用过的人指点了。

网友O:
SIM900推出了一体化模式,里面可以编译自己的程序,听起来不错,还没评估过
引用 网友F:

就是节省掉客户的单片机,将单片机的程序放到GPRS模块里面去,开放给客户使用。听说过有人采用SIM900的这个方案,应该是节省成本的做法,节省掉了单片机。

网友P(2012-12-04):
引用 网友F:
2G模块的话 华为的 wavecom的 用过都还不错,当然软件上自己要根据可能的状况,设计很多解决办法,这个是靠 ...

我们是SIMCOM的代理,有技术支持,请联系我qq:28564822 ABC_6868@126.C O M

网友Q(2013-01-09):
那里的代理?

网友R:
深圳市浩择科技有限公司  SIMcom正式代理商

网友S(2013-05-06):
本模块有多个版本:

DTU:  可短信远程控制以及配置,启动即可进入数据透传模式,永不掉线,带多个状态LED灯显示。
HQD:在DTU的基础上,可实现低功耗功能。
OPEN:支持OPEN AT技术,可实现二次开发编程。
另外用户可以额外选择的功能为:MMS、TTS

在拍下的时候请注明:
1. 模块版本;
2. 是否需要MMS、TTS;
3. 快递方式;

主要特性
*双频900/1800MHz
* GPRS multi-slot class 10/8
* GPRS mobile station class B
*满足GSM 2/2+标准
– Class 4(2 W @900 MHz)
– Class 1(1 W @1800 MHz)
*接收灵敏度:< -110 dBm
*尺寸:24*24*2.6 mm
*重量:4g
*通过AT命令控制(GSM 07.07 ,07.05和HFY增强AT命令集)
* SIM应用工具包
*供应电压范围:3.3 ... 4.8V
*低功耗:< 1.0 mA(睡眠模式)
*工作温度范围:-40°C to +85 °C
*存储温度范围:-40°C to +85 °C
传真
* Group 3, class 1
数据传输
* GPRS class 10:最大85.6 kbps(下行速率)
*支持PBCCH
* Coding schemes CS 1, 2, 3, 4
* CSD达14.4 kbps
* USSD
*非透传 或透明传输
* PPP-stack
* TCP/UDP传输
短信
*点对点MO and MT
*短信广播
*文本和PDU模式
软件特性
*嵌入型TCP/UDP协议
* FTP/HTTP
* MMS (可选)
* Embedded AT
DTU功能支持
*支持各项网络参数配置
*可配置心跳包数据格式、发送间隔,和服务器保持连接
*可配置登录包数据格式,自动和服务器建立网络连接
*支持数据透明传输
*支持远程配置,可远程执行AT指令
语音
* Tricodec –半速率(HR)
–全速率(FR)
–增强型全速率(EFR)
*支持回音抑制算法
* AMR –半速率(HR)
–全速率(FR)
接口
*支持SIM卡3V / 1.8V接口
*模拟音频接口
*支持RTC
* SPI接口
*串行接口
*天线焊盘
* I2C
* GPIO
* PWM
* 10位ADC
* T-CARD
* CAMERA
兼容性
* AT cellular command interface
开放编程接口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OPEN AT开发包;
*支持合方圆TCP AT私有协议,通过TCP/IP网络执行AT指令,直接配置模块参数

网友S:
如果观望SIM900A的,还不如推荐用GU900D,兼容且不说,功耗和功能比他们好很多了

QQ:735350356   18934886125

网友S(2013-07-03):
SIM900A客户测试的问题还真不少,所以很多朋友都转到GU900D上面去了,各方面的测试对比,GU900D明显出色不少!刚好我这里有些资料,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11687132

网友T(2013-11-27):
SIM900A,
MG323-B,
都使用过但是总体感觉上SIM900A似乎更好一些,
或许还是对MG323-B不是十分了解。

网友U(2015-04-18):
不错嘛,学习一下下。

网友U:
现在国内各大运营商的主要频段是那几个?

网友V(2018-12-05):
SIM900系列全线停产了,用sim800系列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