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1对多点的485通讯时,后上电的站点怎样被访问?

楼主(2011-03-01):
在窜行通讯中,接收端是靠下降沿来作为接收同步的。那么在一个485通讯系统中,若个节点是在主机上电后才上电,怎么才能找到同步点呢?
     我接触过电梯的楼层呼梯板,是485的,不管什么时候上电都能正常通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不断扫描

网友B:
串行通讯为什么要同步呢?

网友C:
做地址匹配即可,节点上电后一定要处于接收态,只有地址匹配的主机指令才做出响应。

楼主:
chunyang大虾: 我的意思是在正常通讯的情况下,有的节点后于主机上电。或者工作中下电后又上电。
3楼:单片机的书中这样写的: 在检测到RXD上从“1”  到“0”的跳变时,启动接收。

楼主:
我想明白了,主机访问每个站点必须间隔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