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电路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图中的电阻 可不可以换成90k或者9k等比例的  以下的两个电阻类推 如果整体变大或变小对输入会产生影响么

网友A:
三个电阻等比例变化,不会改变分压比。
但三个电阻同时改小,总输入电阻也变小,对前级有何影响,从这部分电路是无法知道的。
换电阻后,各电阻对地以及各电阻之间分布电容可能变化,故各微调电容需要重新调整。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的衰减电路

网友B:
有RC影響

楼主:
阻值相应的变化会有rc的影响

网友A:
各电阻等比例减小,则3楼图中C1应同比例增大。

楼主:
只要电阻和电容的  比例搭配好就行了
也就是说900k  90k 10k  和900 90 10(电容搭配好的话)是不是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A:
7楼:
从分压比上说,是一样的。但前一组输入电阻为1M,后一组输入电阻为1k,相差达千倍,对信号源的负载作用显然不同,电容C1值也不能相同。
至于C2C3C4等各电容,若使用后一组电阻值,这几个电容不用(去掉)也可以。

楼主:
那么示波器一般的输入电阻多大合适呢

网友A:
9楼:
绝大多数示波器输入电阻为1M欧。

楼主:
这个值是比较相对比交适合的值   是计算的还是其它呵呵(是不是太大太小都不好)    谢谢maychang

网友C: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一般为1M,如果不考虑这个的话可以更换其他的。

网友D:
又看见了示波器输入端的分压电路! 非常实用非常经典的分压器.
电阻按分压比及输入要求的阻抗计算,电容补偿电阻及档位开关上的分布电容对分压电路频响的影响.
--->查查全通网络的计算公式.

网友D:
示波器中,那个可调电容,还是调整示波器整个垂直通道的频率响应.

楼主:
那个补偿电容只是对脉冲信号其补偿作用  就是一个作用???

网友D:
起频率响应补偿作用. 用脉冲信号输入只是方便频响调校.

楼主:
这方面的知识应该从哪看呢  我找书没找到相关的

网友D:
最基础的电工知识. 二个电阻,二个电容的分压电路.

楼主:
我从书上  翻了半天没讲呀   只找到RLC串联电路  这是小弟的QQ  472666316  小弟想问你一下(空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