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MCP2510 CAN求助

楼主(2011-03-01):
我使用的是MCP2510+PCA82C250,周立功开发板LPC2478+CTM8251组成,调试情况如下:
   1, MCP2510单独用环回模式是正常
   2,由于就只有这2个节点,所以我在每个节点的CANH和CANL点上都接了一个120R的电阻。
   3,  让每个节点都单独发送数据,用示波器测出每位的时间都是20us(50K),所以我认为2个节点的波特率设置应该是一样的
   4,  用MCP2510发送数据,LPC2478接收数据,问题出现了:在CANH和CANL上面出现周期发送的数据,间隔时间大概400us,MCP2510几个寄存器值
       CANINTF:0xA0 :报文错误中断
        E**    :0X10 :TEC计数值大于或等于128
       TXB0CTRL :0x1B:报文发送中出现总线错误,缓冲器等待报文发送
       TEC :    0x80:发送计数器值大于或等于128
    5,从MCP2510和LPC2478开发板给的资料上看,都是说支持CAN2.0B,但是为什么他们给的帧格式不一样呢 ?

请问大虾们,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由于第一次使用CAN也许有些测试的方法不对还望指教下

楼主:
没人解答一下吗?还是问题太简单了?

我 自己先顶起!顶!!!!!!!!!!!!!!!!!!!!!!!!!!!!!!!

网友A:
把发送间隔调长些,比如1秒钟发送一帧,虽然波特率相同,采样点设置不一样也可能导致错误,CAN波特率误差在5%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50k有些慢了,如果距离比较近,建议先用500k或200kbps调通再修改波特率.

网友B:
但是为什么他们给的帧格式不一样呢 ?

把开发板的帧格式贴上来大家欣赏欣赏如何不同。

网友B:
核对两端的位时序设置,速率不能偏差太大,采样点也不能偏差太大。

网友C:
芯片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