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MOSFET的技术探讨

楼主(2011-03-01):
此电路上用2个MOSFET,电路见附件,是一个数字电位器调节电路。SOT-23封装的,CS处有1M的脉冲输入。用来调节内部阻值,从而调节电压。我用2N7002效果不好,我有个MOSFET,上面丝印是NC,但不知是什么型号,用上去比较好。请帮我分析一下原理,用什么型号的MOSFET比较好。

网友A:
信号电平?供电电压?
没说。

网友A:
话说7002 厂家好多,各家的规格其实差别好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VREF 和VFB都是接在UC3843上面的, VREF是基准源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