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相频特性?

楼主(2011-03-01):
(无正文)

网友A:
具有随频率变化的幅相特性并不就是非线性,含容感的线性电路也会对输入信号产生幅度和相位的变化,而线路却仍然是线性的。但由此会对信号起“色散”作用,滤波就是利用这个特性。当然,此特性的影响未必总是正面的。如果器件的幅相特性不能用一个线性的电路模型来等效的话,这时其幅相特性就不再是线性的了。严格来说,一般放大器的幅相特性都是非线性的。

集成放大器一般都会给出幅频特性(如运放的开环增益——增益带宽积),而相频特性要看具体器件(运放一般没有)。

网友B:
相频特性应该能根据运放开环的幅频特性计算出来吧。

运放开环是一个有一阶极点的传递函数。在转折频率处相位滞后45度。

实际外围反馈还会引入不同的极点,就另当分析了。

网友A:
相频特性应该能根据运放开环的幅频特性计算出来吧。

运放开环是一个有一阶极点的传递函数。在转折频率处相位滞后45度。

实际外围反馈还会引入不同的极点,就另当分析了。 ...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幅频和相频特性不同于无源器件,通常为非线性。因此,不可能单由幅频特性推出相频特性。更一般的说,幅频和相频是两个独立的特性,除非完全知晓系统特性,才能将其联系起来。

运放的等效模型中,通常会在通道中假设有个等效对地电容,而这恰是哪个“极点”。但实际运放的开环特性比较复杂,一般和等效模型差异较大。这也是为何通常运放的数据手册中只给出幅频特性而无相频特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