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高频放大器求助?

楼主(2011-03-01):
要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720MHz左右,带宽80MHz的放大器,请问哪有适合的集成块?
还有请问为什么一般宽带放大器的指标里有不同频率的增益、增益平坦度等,但是没有相位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A:
是PA还是LNA?增益?
增益是频率的函数,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做到平坦,相位则要看具体情况,本身和频率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网友B:
以前做过790-810兆1瓦的放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