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九齐老鸟

楼主:
最近公司开发九齐这块,打电话去深圳办事处不鸟我,哪位大侠有NY3,NY4,NY5的程序框架或者一个简单的项目请发我邮箱 yongxincool@163.com 不胜感激

楼主(2011-03-01):
补充下 是 asm的

网友A:
NY的语音开发SDK可能不完全开放吧,台系IC喜欢玩这套

网友B:
是完全开放的,我这里NY3,NY4,NY5,NY2 都有。
明天再联系你。佑华和凌阳的要不。华邦的没有
今天下了先

网友B:
可以用C的,非标准的而已。。。呵呵

网友B:
先传几个给你。。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鱼大哥了,这几天整框架,老惨了,盲区没地问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级代理都有做技术支持的,我也是一点一点自己摸出来的。不过得到代理的很多帮助。

   有的附件有些大,不好上传。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D(2011-05-02):
回复 网友B:

老鱼您好,我们公司最近也要我搞九齐的语音,我新手对很多都不懂,特别是那个ASM框架的,我下了你上传的程序,自己改了一下,编译是通过了,但播了不到1秒就退出播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D:
这个是程序,NY4A的

网友B:
这个是程序,NY4A的
引用 网友D:

先按照图片中的方法试试

网友B:
看了你的程序,有的东西可以写成宏的:
比如:语音播放宏:

M_LoadVoiceDataAddress macro V_SOUND,LEA2,LEA1
;------------------------------------------------
; set sample rate to timer,s.r = 0xL, 0xH ; TM =(Fcpu/Fsample)-1; 0xf9=(1MHz/4000)-1
;LEA2,LEA1 ;
0xF9 = 4KHz ;
0xA6 = 6KHz ;
0x7C = 8KHz ;
0x6E = 9KHz ;
0x63 = 10KHz ;
0x5A = 11KHz ;
0x52 = 12KHz ;
0x46 = 14KHz ;
0x3E = 16KHz ;
0x31 = 20KHz ;
--------------------------------------------------
MPG 0
MVLR LEA1,D_RPT0 ;set sample low
mvLR LEA2,D_RPT1 ;set sample high
LDTM
MVLA (LOW0 V_SOUND)
MVAM D_RPT0
MVLA (LOW1 V_SOUND)
MVAM D_RPT1
MVLA (MID0 V_SOUND)
MVAM D_RPT2
MVLA (MID1 V_SOUND)
MVAM D_RPT3
MVLA (HIGH0 V_SOUND)
MVAM D_RPT4 ENDM
;=======4位查表============
M_LoadTableAddress macro REG1,u1;,U2
MVLR (LOW0 REG1),D_RPT0
MVLR (LOW1 REG1),D_RPT1
MVLR (MID0 REG1),D_RPT2
MVLR (MID1 REG1),D_RPT3
MVLA (HIGH0 REG1)
MVAM D_RPT4
; MVLA ((HIGH1 REG1)<<2)
; MVAM D_RPT5 RSTC mvma u1 addm D_RPT0 mvam D_RPT0
; mvma u2
; addm D_RPT1
; mvla 0x0
; addm D_RPT2
; ADDM D_RPT3
endm ;
;=========================================== M_Save_QIO_Address MACRO
MVRM (R_QAdrL0&0XF),D_RPT0
MVRM (R_QAdrL1&0XF),D_RPT1
MVRM (R_QAdrM0&0XF),D_RPT2
MVRM (R_QAdrM1&0XF),D_RPT3
ENDM
;=======================================
_CLEAR_RAM macro
MPG 0
MVLA 0
MVAM 0X10
MVAM 0X11
MVAM 0X12
..........

MVAM 0X3F ;---------------------------------
ENDM
;===================================================== _SLEEP MACRO HALT ENDM

网友B:
主程序 main写的规范一点,如:

;=========================================
;==========IO Port Define=================
;=========================================
  #define     PModeKey      T_PA,0
  #define     PPressKey     T_PA,1
  #define     PMotForward   T_PA,2
  #define     PMotBackward  T_PA,3
;=========================================
;===========Registers Defines=============
;=========================================
RSysWork0     EQU   0x10
    #define     FSleepIn              RSysWork0,0   ;睡眠
    #define     FPistiveSoundChose    RSysWork0,1   ;正转声音选择允许
    #define     FKey10sTimeOut              RSysWork0,2   ;10s未松手,马达继续反转
    #define     FMotTimeDownFirst     RSysWork0,3   ;倒计时时间判断
FTableWork0   EQu   0x11
    #define     FTabInverTimeEnb      FTableWork0,0 ;Tab_InverTimeSpd
    #define     FTabInverSpdEnb       FTableWork0,1  ;Tab_InverSpd
    #define     FTabMotSpdEnb         FTableWork0,2 ;Tab_MotSpd
    #define     FTabFindEnb           FTableWork0,3 ;Find Table Enable

;===============================================
;=========声音播放选择==========================
;===============================================
RSoundMode0   EQU   0X12
    #define    FPlayVoice           RSoundMode0,0 ;声音播放
    #define    FPlayEnb             RSoundMode0,1 ;声音播放允许
    #define    FInvertSoundChose    RSoundMode0,2 ;反转声音切换
    #define    FSoundEngine         RSoundMode0,3  ;待机声

RSoundMode2   EQU   0X13
    #define     FSoundLand1       RSoundMode2,0 ;跑地声1
    #define     FSoundLand2       RSoundMode2,1 ;跑地声2
    #define     FSoundLand3       RSoundMode2,2 ;跑地声3
    #define     FSoundLand4       RSoundMode2,3 ;跑地声4

RSoundMode1   EQU   0X14
    #define     FSpeedUp1     RSoundMode1,0 ;加速声1
    #define     FSpeedUp2     RSoundMode1,1 ;加速声2
    #define     FSpeedUp3     RSoundMode1,2 ;加速声3
    #define     FSpeedUp4     RSoundMode1,3 ;加速声4

FKeyWork0   EQU   0x15
    #define    FDoorKeyDown    FKeyWork0,0  ;车门按下标志
    #define    FDoorKeyEnb     FKeyWork0,1  ;按键允许
    #define    FModeKeyDown    FKeyWork0,2  ;模式按下标志
    #define    FModeKeyEnb     FKeyWork0,3  ;模式开关允许

RPressTCnt0    EQU   0x16 ;按压基准
RPressTime     EQU   0x17  ;按压时间

;------------------------------------
FMotCtrl    EQU   0x18  ;马达控制标志
    #define     FMotInvert          FMotCtrl,0  ;反转标志
  ;  #define     FMotInvertRunEnb    FMotCtrl,1  ;转停控制
    #define     FMotPositive        FMotCtrl,2  ;正转标志
    #define     FMotTimeDown        FMotCtrl,3  ;倒计时标志
DMotspd       EQU   0x19
DMotCnt       EQU   0x1a

TMotDown0     EQU   0x1b
TMotDown1     EQU   0x1c  ;倒计时秒单位

KeyLastA1     EQU   0x1d
KeyLastA0     EQU   0x1e

;----------------------------
RTabInverCnt      EQU   0x20  ;反转查表PCL计数

RMotInverCnt      EQU   0x21  ;级数级数
RMotInverTime     EQU   0x22  ;反转转停时间
;----------------------------
;-------睡眠计数10s
;----------------------------
R_SleepCnt0       EQU   0X30
R_SleepCnt1       EQU   0X31
R_SleepCnt2       EQU   0X32
;============================
;=====系统时间标志位
;============================
DBaseClk0     EQU   0x38
DBaseClk1     EQU   0x39
DBaseClk2     EQU   0x3a
Sysbank0      EQU   0x3b
SysFlag0      EQU   0x3c
    #define   FClk_25ms     SysFlag0,0
    #define   FClk_50ms     SysFlag0,1
    #define   FClk_100ms    SysFlag0,2
    #define   FClk_200ms    SysFlag0,3

;----------------------------
Temp0     EQU   0x3d
Temp1     EQU   0x3e
;=============================================
;=============头文件包含======================
;=============================================
  #include"INH\NY4P_SFR.H"
  #include"INH\NY4P_MACRO.M"
  #include"INH\NY4P_MACRO1.M"
  #include"INH\NY4_MATH.M"
  ;----------------------------
      ORG   0X000000
      JMP   RESET
      ORG   0X000800
      ;----------------------------
      #include"module\keyscanA.asm"
      #include"module\GetTabDataA.asm"
      #include"module\MotorDrvA.asm"
      #include"module\InitA.asm"
;=============================================
;=============初始化程序段====================
;=============================================
RESET:
      _CLEAR_RAM
      Cwdt         ;清看门狗
      _MOVL     0x2,T_BT ;1ms
      _MOVL     0X3,T_PAIO
      _MOVL     0X3,T_PA
      _MOVL     0Xf,T_PBIO
      _MOVL     0Xf,T_PB
      mvma      t_sfr
      orl       0x4
      mvam      t_sfr

      mvla      0x1
      mvam      KeyLastA0
      mvla      0x2
      mvam      KeyLastA1

     ;-------------------------
      M_LoadVoiceDataAddress        Start,0x7,0xC  ;8K 启动
      play
L_PowerStartA:
      CWDT          ;清看门狗
      MVMA        T_SFR
      ANDL        fRP**
      CPAL        0
      JMP         L_PowerStartA
      ;--------------------------------
      M_LoadVoiceDataAddress        Playup,0x6,0x3  ;10K 加油声
      play
L_PowerPlayUpA0:
      CWDT          ;清看门狗
      MVMA        T_SFR
      ANDL        fRP**
      CPAL        0
      JMP         L_PowerPlayUpA0
      ;--------------------------------
      M_StopVoiceDataRate   ;声音停止
      ;--------------------------------------
      ;上电就按下车门,认为是触发。
      ;--------------------------------------
      _BTSS_BIT     PPressKey,L_PowerOnSleep
      ;--------------------------------------
      _setbit       FDoorKeyDown     ;按键按下
      _setbit       FTabFindEnb      ;查表允许
      _setbit       FTabInverTimeEnb ;反转查表
      _setbit       FMotInvert       ;允许反转
      _setbit       FModeKeyEnb      ;模式按键允许
      JMP           F_MainA
L_PowerOnSleep:
      _setbit       FSoundEngine  ;待机声
      _setbit       FPlayVoice
      _setbit       FPlayEnb

;=============================================
;=============主程序段========================
;=============================================
F_MainA:
      call        Systime_ctrl
      call        Get_systime
      jmp         F_GetModeA    ;传感器
After_GetModeA:
      call        GetPresKeyA   ;车门按制
      jmp         F_GetTabDataA ;查表
After_GetMotDataA:
      call        MotorDrv_NegA
      call        MotorDrvA   ;马达驱动
      JMP         MotTimerDownA
After_MotTimerDownA:
      call        F_GetInvertSoundA
      jmp         VoiceActionA
After_VoiceActionA:
      JMP         F_CheckSleep
After_CheckSleep:
      ;----------------------------
      _btsc_bit   FSleepIn,F_MainA
      MVMA        T_SFR
      ANDL        fRP**
      CPAL        0
      JMP         F_MainA

      _MOVM       T_PA,T_PA
      _MOVM       T_PB,T_PB

      _clrbit     FSleepIn

      ;------------清寄存器------------
L_FallInSleep:
      nop
      nop
      nop
      nop

      _SLEEP

      nop
      nop
      nop
      nop
      _btss_bit     PModeKey,L_WakePressKey
      _btsc_bit     FModeKeyEnb,L_FallInSleep
      jmp           L_SystemWakeup
L_WakePressKey:
      _btss_bit     PPressKey,L_FallInSleep
      _btss_bit     FModeKeyEnb,L_FallInSleep

L_SystemWakeup:
      mvla      0x1
      mvam      KeyLastA0
      mvla      0x2
      mvam      KeyLastA1

    ; JMP                                RESET
      JMP       F_MainA
;=============================================
;=============表格定义========================
;=============================================
      org   0x000D20
Tab_MotSpd:       ;正转,满级10级
      dw    0x0
      dw    0x1   ;10%
      dw    0x2
      dw    0x3
      dw    0x4   ;40%
      dw    0x5
      dw    0x6
      dw    0x7   ;70%
      dw    0x8
      dw    0x9
      dw    0xa   ;100%
      ;---------------------------
      ;---------------------------
      ;反转转停时间控制,满级12级
      ;---------------------------
      ;最高位:转停控制
      ;次高位:马达转停时间控制
      ;最低位:反转马达级数
      ;===========================
      org   0x000D30
Tab_InverTimeSpd:
      dw    0x183   ;0.8s Run
      dw    0x080   ;0.5s Stop
      ;-------------
      dw    0x186   ;0.8s Run
      dw    0x050   ;0.5s Stop
      ;-------------
      dw    0x186   ;0.8s Run
      dw    0x040   ;0.4s Stop
      ;-------------
      dw    0x189   ;0.8s Run
      dw    0x030   ;0.3s Stop
      ;-------------
      dw    0x189   ;0.8s Run
      dw    0x020   ;0.2s Stop
      ;-------------
      dw    0x189   ;0.8s Run
      dw    0x010   ;0.1s Stop
      ;-------------
      dw    0x1bc   ;1.5s Run
      dw    0x1ac   ;1.4s Run
      dw    0x18c   ;1.5s Run
      ;---------------------------
;=============================================
;=============声音文件包含====================
;最后修改:3/14/2011 11:47:38 AM
;=============================================
Start:
      #includata"sound\MainswitchOnA.v4x"
      ;----------------------------
Playup:
      #includata"sound\MainswitchOnB.v4x"
      ;----------------------------
Enginestart:
    #includata"sound\Idlingsound.v4x"
      ;----------------------------
Speedup:
      #includata"sound\GripswitchON.v4x"
      ;----------------------------
SpeedOnLand:
    #includata"sound\StartswitchON.v4x"
;======================================
    END

网友B:
声音播放:
L_VoiceSpeedUpA1:
      M_LoadVoiceDataAddress          Speedup,0x7,0xC  ;8K 加速声1
      play
      _clrbit       FSpeedUp1
      JMP           Exit_VoiceActionA
      ;--------------------------------
L_VoiceSpeedUpA2:
      M_LoadVoiceDataAddress          Speedup,0x6,0xE  ;9K 加速声2
      play
      _clrbit       FSpeedUp2

      JMP           Exit_VoiceActionA
      ;--------------------------------
L_VoiceSpeedUpA3:
      M_LoadVoiceDataAddress          Speedup,0x6,0x3  ;10K 加速声3
      play
      _clrbit       FSpeedUp3
      JMP           Exit_VoiceActionA
      ;--------------------------------
L_VoiceSpeedUpA4:
      M_LoadVoiceDataAddress          Speedup,0x5,0xA  ;11K  加速声4
      play
      _clrbit       FSpeedUp4
      JMP           Exit_VoiceActionA

网友E(2011-06-25):
鱼大哥,把九齐的开发软件,发给我。 邮箱 baihugang@163.com

网友F:
谁九齐的开发软件,给我发邮箱。我QQ: 1060974833

网友F:
谁有 九齐的开发软件,给我发邮箱。我QQ: 1060974833     谢谢了

网友F:
谁有 九齐NY3P的开发软件,给我发邮箱。我QQ: 1060974833     谢谢了

网友G(2012-10-05):
上面的架构显然复杂了些

网友H(2014-04-18):
资源太少了,很难看懂。

网友I(2017-04-02):
老鱼大哥,不知道NY8有没有用过?想学习下,但找不到语法说明文件,你那边有吗?

网友J(2019-10-08):
九齐的芯片 稳定性如何?

网友K(2020-05-17):
牛X,高手在网上!

网友L(2020-07-06):
了解下新唐的语音播报?80秒/170秒/340秒,可语音播报内容自订制,有FAE指导,FLASH可重复烧录

网友M(2021-04-20):
帮提供下NY8按键代码,控制不同(7种)颜色呼吸灯的代码,请发QQ:247331294@QQ.COM的

网友N(2023-02-03):
引用 网友B:
是完全开放的,我这里NY3,NY4,NY5,NY2 都有。
明天再联系你。佑华和凌阳的要不。华邦的没有
今天下了先 ...

大佬,能不能把九齐的NY4,NY5的程序框架或者简单项目请发到我的邮箱:1354934860@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O:
到官网下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