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唐W79E82x系列单片机的下载

楼主(2011-03-01):
刚刚接触这个新唐(芯唐?)的单片机,用的是W79E82x系列的,我想知道这个单片机的下载方式是什么?ICP方式是通过专用的编程器下载吗?可以直接通过PC的RS232口进行下载吗?像STC系列的一样?还是都要专用的编程器呢?

楼主:
菜鸟的问题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专用的ICP吧,MS ¥80大洋一个

网友B:
JTAG吧,都可以用的一般

楼主:
谢谢了,就是不能直接用串口下载是吧~我看网站上面有用串口写程序的软件,这个也是需要专用的编程器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