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24c256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HT48r50a-1,存储芯片是FT24C256.在仿真器上读写正常。
烧写程序后,读的时候有时发生错误。例如0x98,读出为0XB1;0x86,读出为0X8D;0x94,读出为0XA9;总结规律为连续两个或以上零出现时,有时会读少
一个导致出错。
    后来我把5.1K上拉电阻改为1K后,读写正常。
    我想可能程序有问题,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A:
是否正常要大量测试才能有结论
可以不停的写,然后读出判断

网友B:
若上拉电阻改为1K正常,是否IIC的速度太高了?刚看了一本书说过这个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