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SE布线约束

楼主(2011-03-01):
各位好,我在用XILINX的FPGA和AD公司的一款DSP的接口时,有一个接口是LINKPORT,是一种LVDS的协议,一对差分时钟,附带4对差分数据,时钟和数据都是DDR的,唯一特别的是,时钟不是一直存在的,有时钟就是有数据。所以在FPGA这边做接收的时候,不能用到那个ODDR的。我现在时钟一直调补上去,只能到200M左右。如果时钟用全局的夜可能会有改善。但是我一个FPGA上要用好多这个接口,而且,FPGA上的全局时钟位置也决定着我不太可能都用全局时钟。我看了V2和V4的开发板上,他们的时钟没有完全用全局时钟,而是在接收的程序中做了一些布线的约束。是在程序里,把信号的路径用坐标的方式描述了,请问一下,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A:
:$,没有。帮你把问题顶上去。求解。

网友B:
网上找找吧,爱莫能助了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BUFIO,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貌似你一直没说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FPGA。。。。。。汗
如果是V5的话,时钟进CC管脚,用ISERDES,工作在MEMORY模式
这个是预先设置好的解决方式了

网友D:
忘了说,可以工作在500MHz,1Gbps每线

楼主:
我用的V6的LX240T,我看他V2的开发板上的这种协议,好像也没有把始终放到CC引脚上。所以PCB的时候也忽略了这一点,而且由于用了好多组,考虑PCB布线问题,也没有全部用到CC上

网友E:
楼主是想知道如何把"信号的路径用坐标的方式描述" 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F:
是不是有些没写全啊。

网友D:
500MHz,1Gbps每线
MRCC可以到相邻的3个BANK
SRCC可以到本BANK
这么高的速度,你不用区域时钟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