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37针并口引脚定义

楼主(2011-03-01):
(无正文)

网友A:
如下:

Pin

Name

Dir

Description

DAT<3>

>

Data Bit 3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DAT<6>

>

Data Bit 6

DAT<7>

>

Data Bit 7

Not available

Strobe

>

Data Bit 1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On Line

<
Strobe

Not available

Connection

>

Connection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DAVFU

>

DAVFU

Demand

<
Data Bit 0

Not available

DAT<1>

>

Data Bit 2

Not available

DAT<2>

>

Data Bit 2

DAT<4>

>

Data Bit 4

DAT<5>

>

Data Bit 5

Not available

DAT<0>

>

Data Bit 2

Ground

Ground

Ground DAT<0>

Ground Data Bit 0

Ground DAT<1>

Ground Data Bit 1

Ground DAT<2>

Ground Data Bit 2

Ground DAT<3>

Ground Data Bit 3

Ground DAT<4>

Ground Data Bit 4

Ground DAT<5>

Ground Data Bit 5

Ground DAT<6>

Ground Data Bit 6

Ground DAT<7>

Ground Data Bit 7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网友A:
编辑半天,格式居然不兼容……

楼主:
貌似不是我想要的  ,现在在用这个做数据通信,  32位   ,其他几位好像是用来控制的

楼主:
chunyang还是很热心的,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不是你想要的,说明就不是标准并口,PC上的并口都是8位的,你需要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楼主:
并口连接图在附件里面,其高手发表下意见

网友A:
那是自定义的接口,不属于标准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