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内置 FLASH 可以做 U 盘吗?

楼主(2011-03-01):
在网上找到一篇“5分钟用STM32的内置Flash做一个超小U盘” 用他提供的方法不行。请问各位高手 STM32 内置 FLASH 可以做 U 盘吗?

网友A:
可以做,如果没记错,ST-Link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可以做,但5分钟不够;如果没做过相关工作,估计500分钟也不够,:lol

网友C:
这种5分钟,10天学会都是噱头!!!!!!!!!!

网友D:
用STM32外挂过一颗AT45DB161做过2M容量的

网友E:
还有什么“一生要去的X个地方”,“一生要读的X本书”,都是噱头。

不好意思,把LZ的楼弄歪了。。。

下面的请保持队形。

网友F:
:dizzy: 头晕!5分钟能搞定?  代码多点 编译还要一分钟

网友G:
I am the author, please read the whole article

5分钟要实现一个完整的Usb Mass Storage功能是不现实的,好在网络如此发达,并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从轮子做起。
ST的官方网站的UM0424中有一个关于使用STM32做Mass Storage的例子,这个mini U盘就是根据这个例子修改而来的

网友G:
楼主 ,这个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没有把作好的工程传上去

网友H:
不太理想,U盘一般要求512字节一个读写单位。
只读的是可以做的。写会有点勉强。

网友I(2013-02-06):
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网友J(2013-05-15):
我们的客人有一个需求是将SPI FLASH变成一个小U盘,目前我们挂载的是MX25L4006E,后续准备挂载32M或者64M的,哪位有这个的程序,可以给money。

网友K:
STM32实现一个U盘功能应该产会帮难吧?只是速度会慢一些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们的客人有一个需求是将SPI FLASH变成一个小U盘,目前我们挂载的是MX25L4006E,后续准备挂载32M或者64M的 ...

要看给多少money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们的客人有一个需求是将SPI FLASH变成一个小U盘,目前我们挂载的是MX25L4006E,后续准备挂载32M或者64M的 ...

做过TI的,SPI FLASH(SST25VFO32B x 2)

网友N:
可以做  5分钟  有点夸张

网友O:
应该是可以做的   个人认为   主要是读取速度的问题

网友I:
可以成功呢,我用103 做了一个,只有20K的u盘

网友P:
应该可以做

网友Q(2015-01-27):
求一个 STM32 内部Flash 做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