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感器OTP_538的预处理电路问题

楼主(2011-03-01):
[local]1[/local]

楼主:
1.下边电路的优势在哪里?
2.温度补偿是如何实现的?
3.下面那个电路的最左边的运放是干嘛的?

楼主:
1.下边电路的优势在哪里?
2.温度补偿是如何实现的?
3.下面那个电路的最左边的运放是干嘛的?
引用 楼主:

chunyang大哥,帮帮忙分析一下吧 谢谢

楼主:
[lo53285cal]1[/local]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希望一起讨论

楼主:
第二图右边那个应该是热敏电阻

楼主: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此电路的热稳定性问题相对有点大。就是用的元件越多,受影响越大,一致性问题越大。所以建议你就用1个单片机(内含AD以及放大倍数控制的芯片),外部基本没什么元件,就能搞定。同时采用温度标定,标定当前温度及目标温度。。。。

楼主:
回7楼朋友,还是做些温度补偿好些,把温度因素也引,标定起来繁琐,效果也不见得好

网友A:
红外测温传感器:是非线线的。要用软件来测环境温度,再算出目标温度,靠软件修正。有可能你不是这类产品!!

楼主:
这个电路的意图是做硬件上的温度补偿

网友B(2013-06-01):
你看看OPT538的资料看下就知道了,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就是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