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50重分求教配电控制箱漏电问题!

楼主(2011-03-01):
为电信机房安装了一款不大的控制箱,有二片电路板,交流断路器,12v开关电源等。

不是很复杂的系统。

昨晚工人师傅接上电,发现机箱漏电,手摸上去麻麻的感觉。我检查了一下,怀疑开关电源。因为电路板都是直流不大可能的。把固定开关电源的螺丝拆掉,再重新上电,机箱漏电现象消失。

开关电源外壳漏电!固定开关电源的螺丝再把电传导给机箱,所以整个机箱也带了电!用电笔触碰机箱,电笔发亮!

开关电源漏电是不是很危险?如何才能避免呢?

附说明:图片是罪魁祸首

今天上午,打电话回到配电箱生产厂家。厂家建议,把图中大电容旁边的蓝色电容拆掉,他们说这个电容只起滤波作用,我拆掉蓝色电容,漏电现象消失。蓝色电容与开关电源漏电是什么关系??
今天下午,回到电信机房。又量了一下机箱(开关电源蓝色滤波电容没有拆掉),发现漏电现象已经消失!
真是咄咄怪事!
但我还是把蓝色电容拆掉了。
重新上电,“蹦”一声,开关电源炸烧掉了!
我吐血!
这真像小说,比小说还离奇!
求高手!求真相!

网友A:
恐怕不是开关电源漏电,而是开关电源输入处的两个电容导致你发现的现像。
开关电源输入处的这两个电容不会造成人身危险。
配电箱必须良好接地,这是规范。

网友B:
机壳没接地吧

楼主:
机壳已经接地!

昨晚机壳带电,下午看了又没带电。很奇怪啊。但还是说怕他再出现,所以一定得查出来。机壳接的地跟机房其他设备接的地都一样。接地是没问题的。把机壳接的地接好与拿开,对机壳带电都没影响。2# maychang

网友C:
(1)开关电源中,共模滤波电容的中心地是和机壳接在一起的,而机壳是和单相三线制中的地线接在一起。电容都有一定的阻抗值,所以或多或少的机壳会带一定的电位,如果没有安装地线,在潮湿天气时接触机壳就会有非常明显的“电击”的感觉。

(2)开关电源在正常工作时会向周围空间散发大量的高频电磁波,这些电磁波集聚在机壳上形成静电并聚集,当有合适泄放回路和有人接触机壳时就会对外放电,使用人感到的“电击”的感觉。

(3)开关电源的制作工艺差,没有完全洗净制作电路板时使用的FeCl3,当天气潮湿时,就会形成导电层而使用机壳带电。这种情况常见于一些低价格的开关电源,漏电的感觉特别明显。这种情况的漏电比较危险,对人的电击感觉比较明显和严重,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必须更换电源。

网友B:
如果可靠接地,应该不会被电,电笔也不该亮,这样空开要跳吧。

网友A:
“但我还是把蓝色电容拆掉了。
重新上电,“蹦”一声,开关电源炸烧掉了!”

这,很可能是你拆掉那个电容时将别处电路也改动了。

网友D:
既然LZ机壳确认接地了。
那只能说明接的那个地不是大地,而是局部浮起来的地。

电信机房竟然没有真正的大地? LZ还是仔细找找吧,一定要规范接地。

网友E:
接地不牢靠,或者根本没有接地铜排,形成浮地。

网友F:
从楼主说的现象来看,一是机壳接地有问题,二可能存在机内零部件对机壳漏电的缺陷。
你的电源插座是单相三孔插座或是两孔插座?如果是“品”字形三孔插座,中间的那个孔应当是保护接地(即电工所说的“PE”线),专门用来接机壳的,如果市电的PE线接地良好,是不会出现机壳带电现象的。
如果是两孔插座,按规范要求,其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此时机壳是没有保护接地的,如果机内零部件对机壳漏电,此时机壳会带电,如果机内又出现另一处零部件对机壳漏电的话,就会形成两漏电点通过机壳短路,会发生某零件烧炸的。

网友G:
机箱接地不好造成的!

网友H:
这个开关电源恐怕是山寨的吧?

网友I:
开关电源外壳带电说明没有按规范接大地,导致这种情况的是Y电容,拆掉就不会带电,但规范是必须有,且外壳要可靠接地。至于楼主拆电容导致电源烧毁,一定是碰到了其它地方,从楼主提供的信息看,无法说明电源存在品质问题,使用方法首先就不对。

网友J:
Y電容和X電容到底有沒有規範的說法?我現在都還不清楚

网友K:
呵呵,LZ基础都没学好哦。

为什么说‘电路板都是直流不大可能’这样的话呢?
这个结论是谁告诉你的呢!?

你随随便便就把电容拆了,你弄明白X电容,Y电容的作用吗?

你还需要立即去弄清楚各种接地的知识,例如什么叫着参考地,什么叫着保护地,什么叫着大地。

呵呵,做设计可不是买一堆东西把线连上就那么简单哦。。。

网友L:
八成是拆电容的过程中把电源拆坏了。

网友M:
看这个电源就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N:
2楼和5楼说的很明白了,你的接地没处理好。其余的方法不用考虑了,叫电工检查接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