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长距离输电问题

楼主(2011-03-01):
现在我要用一个24V的DC电机,电机的位置与24VDC电源的位置有50米远,电机的功率有200W,采用1平方毫米线径的电缆线输电,现在在电线上容易产生线损,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记得当时学模拟电路的时候好像可以将两个三极管如何级联形成一个“输入电阻很大,输出电阻很小”的电路,这个具体该如何实现呢?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
你“记得”的那个电路在这里没有用。这里要求传输能量。

要线损小一些,小到你能够承受,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大导线截面积,二是在送电端升压并且在受电端降压。
第二个方法需要两个开关电源,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增大导线截面吧

网友C:
24V时有8个安培要走50米,只有24VDC电源的话还是变交流升压再降压好了.
另外这么大的功率干嘛不考虑用高些额定电压的电机?

网友D:
这是个电力问题。从楼主提供的数据来估算(略),电动机满载运行时,在50米长的导线(截面1mm2)上可能产生7—8V左右的电压损失,送到电动机端的电压只有约14—16V,电机肯定达不到额定出力,甚至启动都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采用较大截面的铜导线(2.5mm2)。

网友E:
200W/24V = 8.3A
加上启动的大电流,估计15A峰值吧(俺也不知道具体会到多少,但肯定比较大)
先不管距离问题

你用1mm的线径??

网友F:
这么细的电缆……?1mm2?
难度太大了……

网友G:
先升压到2000V, 再降压到24V;  那么电缆上的电流不超过0.2A;  根据I平方乘R;
假如你的50米电缆的电阻是10欧姆: 0.2*0.2*10=0.4W;:)

网友G:
好象成本太高了(升压再降压)!   呵呵

网友H:
楼主的这个问题用粗导线是最适合的,功率还不算大,采用升降压的办法不合算。

网友I:
换粗导线最适合的

网友J:
其實換粗線簡單,嘿嘿

网友K:
:lol换电机才是正解

网友L:
用10mm2的铝线最合算

网友M:
这个你一开始选择的电线就不对,目前看来合理点还是加大导线面积比较现实。

楼主:
:hug:
多谢楼上的朋友们的意见  我太爱你们了    多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