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分析电路图纸

楼主(2011-03-01):
各位:
大家好,附件产品就是水位传感器,那位仁兄能帮我解释下,附件的原理,是怎么来运动的,
另外还有上电自检2.5S ,靠什么来自检的。
另外可变电阻R10,是来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是新手还不太懂得,对不住了哈,传感器把水位的上下升信号转换电信号,通过运放,扩大信号

楼主:
兄弟,能详细介绍下原理吗,新手。。。谢谢。

网友B:
靠C1自检,上电时C1电压低等于有水。
R10是电压敏感可变电阻,也就是压敏电阻,电压高电阻就小,保护用的。

网友C(2011-04-19):
同意楼上,R10应该是保证运放双电源的平衡,一起到更好的放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