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一个单片机外部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1-03-01):
我用STC单片机加373扩展了一个62256外部RAM,我发现在对外部RAM写0时,有些单元不能清除掉,这些单元从300H地址后开始,每隔100H重复一次,如图中所示。我用万用表测试了地址线,数据线都没有粘连的地方。求那个高手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最好不要相信仿真,用串口发出来看看。另外注意怀疑软件是否有边界BUG

网友B:
先确保硬件,再检查软件

网友C:
stc的你还信?里面有xdata和你打架

楼主:
谢谢你的点拨,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stc单片机有xdata和外部存储器打架,是什么意思呀?请帮忙指点哦!

楼主:
我上面那个图是用仿真器读出来的

网友B:
要禁止内部的XDATA功能,否则内部,外部共用一个XDATA地址的,有些地址是操作内部,有些地址是操作外部的,这样有可能出现LZ的情况

楼主:
STC还是第一次用,如何进制内部的XDATA功能呀

网友D:
我一般做外部62256等XDATA检测,是向XDATA连续写入0x55或0xAA检测是否有位短路,再连续写入00x00~0x3FFF(0~16384),然后读出检测或送串口。。。。。

网友B:
STC还是第一次用,如何进制内部的XDATA功能呀
引用 楼主:

你用MCU都不看手册的吗?

楼主:
现在看了,原来以为就是和8051一样的东西呢。呵呵,多谢指点哦!

网友E:
“要禁止内部的XDATA功能,否则内部,外部共用一个XDATA地址的,有些地址是操作内部,有些地址是操作外部的,这样有可能出现LZ的情况”
谢谢,学到东西了。

网友F:
如果扩展了片外RAM同时MCU还自带片内Xdata RAM,要么禁止片内Xdata RAM,要么不要跨地址使用,二者的地址连续使用会出错,分开使用则不会有问题,注意软件编程就是。要禁止片内Xdata RAM是通过相关寄存器操作实现的,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G(2011-09-11):
问:请教一下大家:STC资料上好你没有看到有写外部数据存储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