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稳压电路

楼主(2011-03-01):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怎样计算 MOSFET 稳压参数,比如在G极加4.3的稳压管
--     4.3V+几十欧姆的限流电阻开启mos有点困难。一般用5V,或者10V,也就是说你的有一个12V的VCC。

网友B:
2楼的说法不敢苟同,如果真到5V或10V,就不是稳压电路(线性模式),而是开关电路(开关模式)了。

网友B:
用P沟道MOSFET做一般来说会简单些,而且也容易做成超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

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是 9V 我想有MOSFET 稳压出 3.3V 可否推荐一个好的电路, 谢谢!

网友C:
MOSFET与双极型三极管不同,开始导通时GS之间电压,不同型号管子相差很大,即使同型号管子之间差别也相当大,而双极型管子仅与半导体材料有关,与管子型号无关。
所以对MOSFET来说,很难照双极型管那样,用一支稳压管和一支功率管构成稳压电源。通常使用MOSFET来做串联稳压都需要使用比较-放大电路。

网友D:
maychang大侠说的是啊,如果纯粹为了降压,建议还是用一个稳压芯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