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运放的振荡 此帖已结,已开新帖

楼主(2011-03-01):
背景:三运放结构,输入正弦信号(差分形式输入),差分输入级放大倍数5倍,第二级放大10倍,单电源供电。

当输入正弦信号的频率逐渐增大到1M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频率的振荡,分别大约在20Hz, 100Hz 10kHz,100kHz,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解决的思路大概是什么呢,急,望各位大神看到后,不吝踢教。

补充: 当差分信号两端输入均为0时,出现一个100Hz的不为零的信号,类似于心电图的那种

网友A:
100Hz的话考虑电源纹波。

10Hz的的话考虑公共接地阻抗耦合。

10Khz和100Khz考虑寄生电容振荡。

无图无真相。这个跟实际的电路组装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如何解决呢,比如真是寄生电容的影响,该怎么办呢,我是新手,谢谢呀

网友A:
3# t_and_t 我很想回答你。。。但是。。。这个没有电路图,没有实际走线图,我真的没法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给个图哈

网友B:
奇怪为什么没有50HZ的呢?

网友B:
新手推荐用集成仪表放大器作为前置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虑过,但觉得仪表放大器的带宽不够

网友C:
用的什么运放?
一般来说,前级放大倍数要大点好。

网友D:
用集成仪表放大器作为前置放大器会好点

网友E:
大家认为C9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第一先解决你输入为0,输出不为0,出现100Hz震荡的问题。
怀疑是你的电源上不干净,输入的信号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0,然后被放大了。 能不能告知100Hz信号的幅度?

网友G:
三运放结构,做仪用放大器,1MHz频率下是否应该增加极零点补偿? 还有就是运放的频率响应选更高点的试试.

网友H:
运算放大器的型号?

网友H:
你看看图灵电子与工程从书 Walt Jung 等编著,张乐锋 张鼎等译《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95页的部分。

网友H:
为什么你的前级输入级要加入2.5V的共模电压信号,这样对放大电路不利。

网友H:
你设计的放大电路:
    首先,你的考虑你的放大倍数,增益,为此选择合适增益带宽积的运放;
    其次:对与你说的10K,100KHz的震荡,应该是自激震荡。你可以把输入信号短路,进行验证是否是此原因。如果是的话,你考虑相位补偿,你可以看看自控方面校正,可以用超前校正,也可以用滞后校正。
   最后,你的电路用的电源是什么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你可以先用个直流电源调试一下你的电路,看看还有10KHz,100KHz。一般的开关电源的频率,在10KHz-100KHz左右。电源处理的不好,就会耦合到放大电路里。
  另外,你让别人帮解决问题,最好是把你的全部情况呈现给大家。原理图,PCB,实验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思路还不错,不过前置放大倍数应该很小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知道啦,我会再做一个整理的

网友I:
仪表放大器输入不需要偏置电压。如果前级是传感器的信号输入,最好接成桥式。如果是测量心脑电波,可以直接加电极即可。建议2.5V不要从电源分压取得,最好用电压基准来取得。
至于出现的异常波形,请先看运放是否能工作在1MHZ上。一般来说只要运放频率特性允许,只有50倍的增益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放大电路的前置放大倍数一般是大点好。

网友H:
对与仪表放大电路,我个人认为初学者最好是找现成的集成电路。因为DIY,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对与初学者来说,设计成功的概率不大,不过愿意挑战的,摸索的,另当别论。
   我个人认为,自己设计仪表放大电路所需要的有:
   理论知识
   首先,必掌握运放的知识,如:增益、带宽、共模抑制比、工作电压、电源抑制比、放大电路的结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带载能力、功耗等等。
   其次:必须考虑电阻的选择,如材料,精度、温漂系数;电阻之间的匹配程度
   还有:说设计放大电路的有效带宽,电路的截止频率;自控方面的判稳,零点、极点补偿,进行相位余度的估算。
   工艺
   考虑电路的布局,电路板的寄生效应,
   调试经验和实验条件
   仪器仪表的使用能力,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的正确使用。
   要有好的直流电源。做模拟信号的,没有好的电源,几乎电路没有做好设计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说的对,我知道啦,谢谢哟

网友J:
前级运放和后级运放的电源应该分别滤波.避免前后级干扰,反馈回路的走线也很重要.
另外要相位补偿,感觉C9的存在对第二级的高频段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