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氧树脂怎么弄掉

楼主(2011-03-01):
现在手头有一块线路板,,几个元件上面涂了黑色环氧树脂,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弄干净  而且还能看清里面的元件

网友A:
氧树脂清洗剂是一种高效的环保溶剂型清洗剂,性能稳定,对碳钢设备没有腐蚀, 能轻松清除环氧树脂胶,还能清洗灰尘、油污、手汗、墨水等各种顽固污渍;对环境、人体无害;中性品质、易挥发、微刺激味。

不知道行不行?:lol

网友B:
呵呵,俺还没见到真正有效的环氧树脂清洗剂,出了加热后用尖锐工具撬开,还从查到过可以方便的除去环氧树脂的清洗剂。

2楼能确定你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吗?

网友C:
环氧树脂是玻璃钢的原材料,其化学分子一旦形成环链状很难分开,除非你超过分子环的结合力,并且型成链环的化学反应不可还原,就是没有化学方法分开环,除非你用强酸,所以你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考古学家一样用一把雕刻的小刀一点点的扣吧

网友A:
呵呵,我也是在baidu上搜到的。
不保证真实性。

网友D:
我用过一次,侵泡时间太长,把板子也泡坏了,不过效果很好,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E:
网上查一下好像济南的那个大学那个,我用过,效果很好,是日本进口的,不过价格挺贵的,400左右一瓶

网友F:
慢慢搞掉就行了。

网友G:
用热风枪吹热 用尖东西撬开

网友H:
网上查一下好像济南的那个大学那个,我用过,效果很好,是日本进口的,不过价格挺贵的,400左右一瓶

用过类似产品,是骗子产品.

网友I:
给电路板加热,环氧树脂会变软,然后用小刀片清除.

网友J:
不能像热熔胶一样用酒精洗吗?
我还是去百度一下 环氧树脂 吧  :L

网友D:
有卖的,效果很好,460元一瓶,600ml,效果不错

网友K:
直接用烙铁烫然后“推”掉

楼主:
恩 大家说的意见很好  但是要去试试

网友L:
用过400多那个,说是不腐蚀电路板和器件,但是电路板上的阻焊全掉了,就连电阻上的色环都掉了,电解电容的皮也掉了。

网友M:
460元那个,我有现货。我可以帮你弄掉环氧树脂。我做过很多这样的事。

网友D:
460元那个,电解电容的皮也掉了。

网友N:
用热风枪吹热 用烙铁烫 然后用尖东西撬开,呵呵···

网友O:
超强的破坏力啊

网友P:
环氧树脂只能用强酸或者机械方法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