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和ARM9 那个更适合做触摸屏?

楼主(2011-03-0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最好,只有合适。根据你的项目决定。
arm9+linux难度大,功能全;arm7简单

网友B:
谁有现成能用的BSP就用谁。

网友C:
同求 请高人指点

网友D:
如果不考虑Linux和WinCE
那么选择就看你的屏大小. 5.6 7寸以上选ARM9   4.3 3.5寸以下选AR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