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简单的模电应用,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1-03-02):
我最近遇见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  电压信号变为电流信号  ,然后再把电流信号变为电压信号。
很简单吧,我是初学者,请各位给出参考电路图,可以的话,简述其原理。
运用的原件越简单越好,至于什么精度都可以不考虑!

网友A:
看模拟电路类书,内有许多经典的VI和IV电路。

网友B:
电流转换成电压

网友C:
VI,IV一抓一大把,关键是电路的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说一大把,大家都抓几把给我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位,都说一大把,大家都抓几把给我看看啊

网友D: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去抓吧。

网友E:
童的书里有这些电路,去翻一番就好了。电路设计的参数按要求自己定。

网友F:
电压信号变为电流信号:用电流串联负反馈,亦称:跨导放大器。
电流信号变为电压信号:用电压并联负反馈,亦称:互阻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给力!!谢谢

楼主:
给力!!谢谢 8# tkyd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