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无源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单片机I/O口输出4K的脉冲信号驱动无源蜂鸣器,电路图如附件所示。
如果线路板放一两个月不用,刚开始的几声蜂鸣器声音会比较沙哑,然后就恢复正常。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不用限流电阻?

网友B:
LS,我从来不用限流电阻

网友C:
用限流电阻声音就变小了。

应该是蜂鸣器的问题吧,积灰尘了?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想是晶振刚启动不稳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