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编译内存占用的困惑

楼主(2011-03-02):
我试用PIC16F684,写了一个程序,C编译告诉我内存用了116字节。
Data space           used    74h (   116) of    80h bytes   ( 90.6%)
可我增加一个变量时,就变成内存不够,少了23字节了,这是为什么呢?
Error   [1254] double.c; 55. could not find space (23 bytes) for data block

网友A:
这有很多种可能,不好分析。

网友B:
什么变量?长整形?

网友A:
也许你这个变量参与了特别复杂的运算,造成需要开辟很多的中间变量。

另外,这个错误也未必就是说少了23个字节吧。

楼主:
不是的,这个变量我在头文件定义了下,
uchar  test;
然后我随便在一个在函数里试用
if (test==0)  return;

没有增加任何的运算。

网友C:
一点意见啊,我觉得问题是这样的,采用C编译的时候,由于PIC的数据寄存器比较少,一般变量声明会占用很多,有时就会接近把所有的内部数据寄存器占了。这个时候,编译时会提示出错。主要的原因我因为可能是编译器必须留出部分内存,用于处理函数中的临时变量。所以你需要优化变量声明,减少全局变量的数量,或者改用内存大的单片机。

网友D:
堆栈设置呢?内存少的时候,c语言是不好看出来的

楼主:
PIC16F684是8级硬件堆栈,不存在堆栈溢出的问题。
当然,如果程序调用太多层,编译会告警堆栈溢出的,这个我遇到过。

网友E(2012-01-30):
找不到连续的23字节空间   把新增的变量放到其他 bank去

网友F:
LS正解,LZ还在用老版本的编译器。

网友G:
一直用汇编写的,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建议找原厂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