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源的频率怎么测?

楼主(2011-03-02):
我把示波器的探头接在MOS管的D端,鳄鱼夹子夹在地,然后耦合方式是交流,我的目的是想看MOS的波形和测试MOS的频率,但是测不到,我现在在D端加了一个IN4007,然后把探头接在IN4007上面,能看到波形了,但是示波器的所有参数里面的频率达到好几百KHz了,我不知道那个频率是不是我要测的MOS的频率,那么就太高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呀

网友A:
接一个二极管,应是不行,
换接一个小电容试试吧。

网友A:
示波器的电源,最好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再接上示波器。

网友B: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否则“我现在在D端加了一个IN4007,然后把探头接在IN4007上面”很难知道是怎么加上此1N4007的。

网友C:
开关电源的脉冲波不标准吧? 频率计本身没有消毛剌功能.

网友C:
用示波器带的频率测量,那更是没有谱了.

网友C:
若还有信号源,则用比较法粗陋测量.
将被测脉冲波与已知正弦波同时输入到示波器,当二者相对跑动较小时,可以粗判脉冲频率等于正弦波频率.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这种测量不到的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这样不会跳闸的

网友E:
没看懂,为啥D极会没信号?

网友F:
贴图,可能是测试电路的问题,要不就是示波器的问题,哎,似乎我说的是废话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