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ART如何发送整型数据

楼主(2011-03-02):
各位老师,我在做双机异步通信时,需要将从机的整型数据变量值发送到主机显示,请问USART怎样才能发送整型数据,TXREG是8位寄存器,要发送的整型变量是16位,是要拆开发送吗?刚入门,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各位老师,我在做双机异步通信时,需要将从机的整型数据变量值发送到主机显示,请问USART怎样才能发送整型数据,TXREG是8位寄存器,要发送的整型变量是16位,是要拆开发送吗?刚入门,望高手指点,谢谢! ...
引用 楼主:

当然要拆开了,分两次装入发送缓冲区。

接收端读两次接受缓冲后一组合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在发送端做个函数把int 转换为两个chat,然后发送。在接收端做个函数把接收到的两个chat,转换为int。

网友C:
unsigned int send_dat;
unsigned int  receive_dat;

// 发送
send1 = (send_dat >> 8) & 0x0f;    // 先发高字节
send2 = send_dat & 0x0f;               // 再发低字节

// 接收
receive_dat = (receive1 << 8) | receive2;

网友D:
这个自己试试不就行了吗?干吗都要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