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CAN总线选择

楼主(2011-03-02):
有个大工程.  需要控制大约1000个节点. 每个节点只控制几个RGB三色灯和一个马达.
我现在在RS485和CAN两种总线之间选择. 请问做过类似总线的大侠几个问题:
1. RS485和CAN总线能否挂1000个节点(可加中继器)
2. 从稳定性和可靠性考虑应该选哪个比较好.
3. 从软件设计的复杂性考虑应该选哪个比较好.
4. CAN总线的成本比RS485的贵多少?
谢谢!

楼主:
忘记另外一个重要的要求, 通讯速度. RS485和CAN总线各带1000个节点时候, 通讯速度哪个更快?

网友A:
速度方面当然是CAN更好,485则便宜,二者均不能直接带那么多节点,要使用树形分布组成多级网络,可靠性和复杂性方面二者没有明显区别,主要取决于设计,一个良好的通讯协议在此非常重要。

楼主:
请问CAN成本会贵多少?  如果要带1000个节点的话用什么总线比较好. 是否用RS485 + 中继器解决多节点驱动能力问题, 再在软件上设置2字节的节点地址就可以解决1000个节点问题?

网友A:
这里不需要中继器,树形网络需要的二级服务器,至于哪个“好”,看需求,主要是速度要求。

楼主:
是不是第一级别服务器挂100个二级服务器. 而第二级服务器也挂上100个节点, 这样就能挂上100 * 100个节点了?  第一级服务器发送命令给终端节点时候, 地址包含第二级服务器地址及节点地址. 是吧.

网友A:
两级就够了,主机是干服务器,中间级是枝服务器,对节点而言,枝服务器是“主机”,对真正的主机而言,枝服务器是节点,协议中地址分配也是两级的,比如构架20×50(节点)的树形网,用两字节地址信息,高字节为枝服务器地址,低字节为节点地址即可。主机不对节点直接操作,各枝服务器对节点的访问可以并发进行,这样速度也更快。

网友B:
灯光协义 低层一般用DMX512  高层可以用类拟于ARTNET协义 可以组成更多节点和通道
我只随便说说

网友C:
好强大的一棵树:victory:

网友D(2011-05-25):
1000个节点,这个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E:
如果功能要求不复杂(复杂也行,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参考消防行业的互联技术, 几万点都能稳定

楼主:
请问消防行业的互联技术是什么技术. 是基于什么总线的?

网友E:
消防火灾报警控制器一般是这样: 小控制器能接242点, 大控制器像我原来做的64个回路,每个回路242点,1.5点, 控制器能互联, 相互控制,相互报警, 例如一号控制器的第一回路的1号探头报火,可以通过内部的联动编程去启动二号控制器的3回路4号水泵,现在我原来公司能做到3.5万点

网友F:
如果对通讯速度不高,单纯用主从方式工作(主机轮流访问每个节点),两者区别不大,但用485更经济更成熟。CAN的优点在于有仲裁机制,不需要主机轮流访问每个节点,每个节点可随时要求与主机通讯,速度要快的多,如果是256点起码能快256倍

网友G(2011-06-28):
在大点数的系统里使用CAN是有风险的。CAN有优先级可能优先级高的总抢占总线,造成优先级低的丢失。。推荐大点数的用轮寻更可靠。

网友H:
传输距离也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