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STM32的I2S能否支持24Bit/192KHz的音频数据?

楼主:
看了datasheet, STM32应该只支持8~96KHz采样率吧?

又看了库文件的宏定义
#define I2S_AudioFreq_192k               ((uint32_t)192000)

有点疑惑, 不知道STM32的I2S特性, 请香版主或其他使用过STM32的I2S的朋友, 麻烦告知STM32的I2S能否支持24Bit/192KHz的音频数据?

网友A(2011-03-02):
我没有研究过,但可以提些建议:
1)以数据手册的说明为准。
2)可以看看库文件中哪里用到这个宏定义。

网友B:
从LZ引用的DataSheet截图,貌似看的是STM32F2的I2S哇?

如果是的,那么192K是支持的,请参看Reference Manual的表格98。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看的是STM32F2的datasheet, 看了Reference Manual, 发现采样频率有一定误差.:dizzy:

网友B:
请看表格下方的小字注释。

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哦。:o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看来还要具体查看datasheet才行.

从表格来看, 我怀疑MCK最大只能输出256*fs, fs=8~96KHz. 所以一些要求有MCK的DAC, 怕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