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问题

楼主(2011-03-0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0V能给三极管一个稳定的静态工作点,那就没问题。

网友B:
这取决于耦合点前后的直流状态。若前后直流一致,则便可以直接耦合;否则不可(无论是偏置到0V或否)。

网友C:
这涉及到模拟电路的直接耦合的问题,要看前后级的直流工作点,如果其他级电路直流偏置没有问题,那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