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我找找问题

楼主(2011-03-02):
初衷:我想把12V的直流升到150V,功率不大,2W就行。
想了个办法:我用555做了一个脉冲发生器,然后加了一级扩流,通过变压器放大到150V,然后整流滤波。
但是目前的问题是:1.变压器初级不是交流信号,变压器的参数我不懂。2.这个图我觉得原理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错在哪儿。
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
如何把脉冲信号转化成交流信号

网友A:
“变压器初级不是交流信号”
用什么仪器测量的?在图中什么位置测量的?

网友B:
开关管跟变压器在这里,用集电极连接才有可能正常工作。输出用半波整流就行了。
如果没有稳压要求,建议你用双管推挽自激方式的升压,简单得多。

网友C:
LZ应该先看一些基本的开关电源资料!

网友C:
-->看看反激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变压器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