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F683价格问题

楼主(2011-03-02):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现在12F683大概什么价位?还有想问一下,PIC最便宜的,小批量能买到的8脚封装的单片机是那款,价格大概是多少?谢谢!

网友A:
MCV系列,可能能到1~2块吧。

但据说500K以下免谈。。。

网友B:
除MCV08A-I/SN之外,就数PIC12F508-I/SN最常用,价格也最低.
MCV系列以前有500K的说法,据最新了解,似乎不是那么的严格了.

网友C:
12F615

网友D:
683这款怎么这么贵?我看网上报价$0.9.

有什么特殊功能做特殊产品?

网友B:
683这个料不要用了,性价比极低,还经常供不上货,估计是用的人比较的少,看看别的型号吧

网友E(2011-12-05):
如果有量,就不要看网上报价,实际到手的总是低于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