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引脚

楼主(2011-03-02):
已知某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得三个电极对地电位为3V,2.3V,5V,试判断此管的三个电极,和管型。
答案:电位为3V的脚是B极, 2.3V的脚是 E极, 5V的脚是C极。此管是NPN型硅管。
这是唯一答案吗???

为什么不能是以下答案:
1)电位为3V的脚是B极, 2.3V的脚是E极, 5V的脚是C极。此管是NPN型锗管。
对与锗管而言,只要UBE>0.2v就可以导通,0.7v完全满足条件。

2)电位为3V的脚是B极, 2.3V的脚是C极, 5V的脚是E极。此管是PNP型硅管。
这样的答案似乎也能解释得通啊。UEB=0.7V,满足发射极正偏条件,UEC>UEB,集电极满足反偏条件,放大器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A:
处于放大状态,只可能是情况1

情况二是不对的。UEB != 0.7V呀

网友B:
1,如果是锗管,Ube应该=0.2-0.3,而不是0.7
2,按你的答案,Ube=5V-3V=2V,没有这样的三极管

补充:硅管的Ube=0.2-0.3;锗管的Ube=0.6-0.7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两位
其实是我自己忽略了前提条件:处于放大状态。电压是在放大状态下测得的,也就是测得的UBE是导通电压。

我提出的两个答案,当成是三极管工作状态的判断了

楼主:
3楼笔误了,硅管的Ube=0.6-0.7V;锗管的Ube=0.2-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