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选择总线

楼主(2011-03-02):
正在选一个总线, 要求:
1. 带1000个左右节点. 节点只是一个MCU + 3个LED + 1个马达
2. 分布距离大概为2km左右(可带中继器)
3. 主机与各节点之间通讯速度要快
请问CAN总线能否实现, 各节点MCU大概多少成本? 软件设计是否会比RS485的设计复杂?

网友A:
CAN总线大概能拖110个左右节点,这个包括总线仲裁,响应时间,错误处理时间等,硬件上还有节点负载电阻对总线的影响,所以不能有过多的节点,
另外CAN总线在硬件上,除了MCU本身需要有CAN模块之外,还需要有一个收发器做电平转换,CAN总线的协议比较麻烦,用软件做是不可取的。
在速度上,CAN的波特率现在流行的比较经济的速度为1M BPS,每次发送1-8个字节的数据内容,还要加上ID,CRC等,大约11-13个字节,你自己可以大约算一算1000个节点每个发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听楼上大侠这么说还是RS485比CAN方便实用速度快.

网友B:
可以用多级中继器,110*110,一万多个节点,娃哈哈哈,我做的一个网络有500个节点,单个节点成本在30-40元

楼主:
选用哪个带CAN的MCU方案比较好?

网友C:
设计都不复杂,相对来说RS485会复杂点,要求多点!

不过程序CAN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