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电流问题

楼主(2011-03-02):
请看图!
      我想限制总的电流,我目前想到是增大R4或者是减小PWM的占空比;
      我认为增大限流电阻来限制电流更好于减小占空比;因为占空比减小了,那三极管承受
电感反压的时间就长了,可能会烧掉三极管;
      所以想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什么方法来限流对电路的整体质量及声压更有好处,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在12V和变压器之间加个电阻不就得了么。。。

网友B:
你那个PWM信号幅度多大?R4已经是100k,相当大了。

楼主:
2楼,你的做**使声压大幅度降低,而且对电阻功率也有要求;
maychang老师,PWM幅值是5V的;我想了解下:在电路声压足够高的前提下,限流是采用改变PWM的占空比好,还是增大R4好,还是其余的方法好,为什么??谢谢.

网友B:
4楼:
我认为控制R4值比较好。
PWM若是由软件产生,那么受干扰后PWM可能变化,甚至固定为高电平。
12V电源上串联电阻,显然该电阻要耗电,降低效率。

我们应该明确:限流是针对故障情况的,正常工作不应该起作用才是。所以12V电源上串联电阻不可取。
R4数值应该保证输入端高电平时,Q2和T1不会烧毁。

另外,“占空比减小了,那三极管承受电感反压的时间就长了,可能会烧掉三极管”是错的。烧不烧三极管,与三极管承受反压的时间关系不大(大功率管有二次击穿问题,小功率管没有),但与反压大小关系非常大。事实上,单次脉冲持续时间越长,关断后三极管承受反压越大(假定变压器铁心未饱和)。

网友C:
我想用MOS管来控制效果要好一些,毕竟它是电压控制电流的器件,这样就不存在烧毁三极管的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上午好。
我当时没有细看,所以立即偏差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有点歧义。
楼主到底是想减少什么电流呢?
如果是减少驱动电流(出于单片机的驱动问题考虑),那肯定是增大基极电阻。
如果是减少喇叭的电流(出于喇叭安全工作的考虑),那就应该加电阻。
如果是减少整个部分的电流(出于整个系统功耗考虑),那肯定是减少占空比。

网友D:
三极管所承受的反压与负载电感量成正比、与流过负载电感的电流变化率(dI/dt)成正比;与脉冲持续时间无关,与脉冲上升或下降沿有关;沿越陡反压越高。

网友E:
4楼:
我认为控制R4值比较好。
PWM若是由软件产生,那么受干扰后PWM可能变化,甚至固定为高电平。
12V电源上串联电阻,显然该电阻要耗电,降低效率。

我们应该明确:限流是针对故障情况的,正常工作不应该起作用才 ...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