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播放无声MP3是否费电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我是个外行,请大家不要笑话我这个低级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音量开到最大,但播放的是无声MP3(自己用手机录制的无声MP3,肯能有点细小的杂音,但几乎听不出来。)这样做的后果,请看下面,请问那个正确?

1,与待机(开着机,但没播放任何MP3)消耗的电量几乎一样,也就是比待机多一点点电量。

2,与放有声音的MP3(用同一手机录制的音乐)消耗的电量一样。(无声MP3和有声MP3的位速等音质都一样,也就是说都是一个手机录制的)

请行家告知,谢谢。

网友A:
都不对。
待机时,功放是关闭的,而功放的耗电除了自身的静态功耗外,主要跟输出功率有关,播放无声文件和播放正常文件时将音量减小到同样程度的耗电相同。

楼主:
谢谢,您的意思是,如果我把音量关到最小(拧到头,最小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播放有声和无声MP3,耗电是一样的,是吗?

也可以这样简单的说:同一个机器,同一首歌,耗电大小主要取决于音量的大小?

网友A:
不能这么说,跟PA有关,除PA因素外,无声文件也有背景噪声,未必能够等同于音量全关,所以我前面说“播放无声文件和播放正常文件时将音量减小到同样程度的耗电相同”,这句话里的“同样程度”四个字是关键,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要求二者的积分值相同。

网友B:
Mp3耗电量主要还自于文件读取和解码,音频小或无声音时耳机耗电会小。
所以,比待机大的多,比有声音的mp3略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