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播放无声MP3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我用自己的手机录制了两个音频文件,一个是无声的(听不到声音,顶多有点很细小的杂音,播放的时候,音量开最大,也听不到什么)。另一个是有声的(我在手机边唱歌录制的)。

如果我用同一个MP3随身听分别播放这两个音频文件,循环放那个有声的可以连续播放3个小时就没电了。如果我循环播放那个无声的,大概能放多长时间?请从以下选择:
1也是3个小时。
2  3-4个小时。
3  5-6个小时。
4  6个小时以上。

请专业的行家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音量开到一样大,且电池本身的原始电量都一样,两个文件的长度也一致,那播放时间应该是一样长的。

你实际试一下就清楚了撒!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其的回答吗?

这个问题真的对我很重要。

网友B:
先得清楚你的mp3的功放级采用哪种形式.A型,B型,AB型还是D型.
B,AB型输出越响,电流越大,故静音那个耗电较小.
D型是放大一个高频脉宽调制波,因此静音(等频波)与乐音(调频波)放大时耗电是差不多的.
现在mp3采用D型的居多.(我测过30~70mA,轻,响变化不大.)

http://www.ktjia.com/htm/20101023/1472.htm
全遥控数字音量控制的D 类功率放大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没有前提就没有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关键是楼主还没有理解到问题的本质,楼上老t说的不错。

网友D:
3小时多不了多少,也就是能多个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