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器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小弟,对于这一段的datasheet不是很明白。请各位大侠指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干净”的模拟地什么意思?AD地单独连接到电源地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就是AGND和DGND要单独铺铜。最后再单点共地。共地的地点看情况,可以是电源。

楼主:
这个能帮我翻译一下这段文字吗?
2# zjp8683463

楼主:
这是哪个公司的基本连接图,这个是什么意思?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可以把AD转换器的所有地连接到一起,再单独和电源地相连

网友A:
可以把所有的DGND连一起,AGND连一起,最后单点共地。原理图上画看不出来的,单点接地是对PCB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模数转换器的DGND和AGND分开和其他芯片的DGND和AGND链接到一起,是吧?但是人家公司的说明怎么办?

网友B:
又是这个问题了,拿段英语已经说得很好了,按照那个出来就行啦。那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一下它的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建议是直接连到一起,这是怎么回事?请大侠帮一下忙

网友C:
可以把所有的DGND连一起,AGND连一起,最后单点共地。原理图上画看不出来的,单点接地是对PCB的要求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单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